关于HP V3000高压板3.3V 开启电压的寻找

楼主(2010-03-01):
今天接手一台HP V3000的笔记本,故障现象为暗屏,查高压板3.3伏开启电压没有,顺着向主板查3.3伏开启电压的产生电路,没有查出原因。  为了快速修好,只有在主板顺便找一3.3伏电压作为开启电压。但是每次开机和关机都会白一下屏。我试着在主板找了很多个3.3伏的电压,都是一样的。请大家告诉我这个3.3伏的开启电压在哪里取才比较合适?

网友:
那个3.3V是要接到在待机下没有电压的.

网友:
我都是接在待机下没有电压,开机才有3.3伏电压的啊。但还是每次开关机都会白一下屏。似乎主板上找的所有3.3伏电压和显卡送的3.3开启电压时序不一样。

网友:
基地有图纸下个看看

网友:
查查IO吧。  都是IO控制的。  还有就是把3.3线拔了。 直接把ADJ和开关信号接在一起也OK

网友:
直接接到屏供电的3.3V啊,那个是受控的,跟图像时同步的,而且还有控制三级管,很安全。

网友:
一按照图纸修EN的电路,第二种办法,搞个延时电路

网友:
你可以从屏供电上飞个过来啊

网友:
我接了屏的5V供电还是一样的啊。好象象7楼说的需要一个延时才行。

网友:
从屏上的3。3飞下来一根就行了

网友:
从屏上的3。3飞下来一根就行

网友:
从屏上飞一个3.3伏可以和信号同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