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固态继电器?

楼主(2010-03-01):
固态继电器是什么?它与普通话的继电器有什么不同,我想DIY一个BGA焊机,不知道用哪种继电器好?

网友:
固态继电器 和继电器的功能一样 ,其内部采用电子开关所以不会产生接触火花,控制脚电压一般为3v左右,价格稍贵

网友:
内部使用晶闸管做开关元件的器件,替代传统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