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7液晶开关键无反应.

楼主(2010-03-01):
修一台DELL液晶显示器,开机不通电,拆机,很多元件损坏.换了一块电源板,所有的都正常,就是开关键按没反正,一直都是开机状态.没有待机状态.测按键板的开关没问题.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大家帮帮忙....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还要求助一个问题. 电源板接驱动板的8根线,12V 5V*2 GND*3 ON/OFF DJ
ON/OFF 是不是按键板的开关???

网友:
是关电源主电源的,换上去的电源板没有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