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l1706开机指示灯,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0-03-01):
主板12V,5V,3。3V都有,
高压板上,两个管子,一个有12V,一个没有电压,没有电压的管子,跑电路,通BIT3713,8脚,也没电压
请各位老大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先换掉这个管子在说!

网友:
高压部分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换高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