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显示器 不能接VGA信号

楼主(2010-03-01):
AOC显示器,开机显示logo正常,随后出现请插入信号线,插入后,没反应!高压板供给给驱动板的电压都正常,请问应该是驱动板那的毛病?

网友:
检查 驱动板

网友:
有可能是信号线,换个试试,还有,主板上行场同步信号输入端的二极管看一下

网友:
行场同步信号输入电路,数据

网友:
MCU坏了吧 好好看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