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风扇报错的问题

楼主(2010-03-01):
前几日遇到个IBM T42 换T43全新风扇后使用3小时报风扇的错,经查是风扇旁边的保险烧了导致的。换保险解决,但客户使用了半个月这个问题又复现了,请问有谁遇到过没。到底是风扇烧主板还是什么情况。

网友:
我最近的T40也是这样,只要一关机再开机时而报错.哪位兄弟给我俩指点下

网友:
供电没问题的话,多半为反馈那边出问题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遇多了。 把风扇扔进水里洗吧。再烘干就可以了  保你没有问题。要不换个新的风扇

网友:
当然是风扇的问题了,主板的风扇供电最高就是5V了,保险烧掉应该是风扇的直流线圈绝缘不亮导致的,换个扇吧,或者用变压器油浸泡一下试试,

网友:
换个新风扇试下吧,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风扇的问题。

网友:
风扇问题导致老烧保险,从新换个试下

网友:
请问一下。IBM 风扇报错,但风扇本身还是会转的。清洁一下能好吗?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换H8吧

网友:
叫客户换个新电脑就行了!

网友:
风扇有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风扇老化,导致转速不够

网友:
风扇的事,换个新风扇。或拆下来清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又说把风扇丢水里面洗?可以这样吗?

网友:
风扇丢到水里面是不可取的

网友:
保险去掉。。
或者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去保险不行吧,要是把前级连带烧坏,可就不好玩了,还是换个风扇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