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通用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2010-03-01):
优派的液晶,原驱动板颜色严重失真。
  如果换通用驱动板 ,鼎科的2621 换上去了发现原高压板不工作。
  灯管不亮。线路似乎也应该没有问题。因我用这种驱动板改了好几
台液晶,都很正常的在工作。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驱动板工作是正常的。外接高压条可以看到。

网友:
接触过两次优派VA702要改通用驱动板的,但怎么改也没有改成功...
      只有五伏过驱动板,按照其它板子改用五伏,十二伏,控制脚,地脚,便可改好了
         但这个板子就是有点怪,改完上述几点线路,面板点着一下便黑了,且屏一点反应都没有...
            后来便外置高压板便有显示了,但面板灯不着;在此说明一点:高压板和灯管都是好的!
              请问各位这个板如何改才好?谢谢!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2162-1-1.html

还是定义没有改对,群康代工的板子很大部分都是需要5V正常带载并且ADJ符合其特定的电压要求,才能正常点屏,否则就会出现闪一下,保护~~~
这是回复,这个电压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