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G22W程序

楼主(2010-03-01):
刚接收一台三星G22W,开机一闪就保护。确定是高压板坏
本人想用RTD2025L乐华通用板改,但没有程序。屏型号是CLAA220WA
谁有可上传一个丶

网友:
确认是高压板故障,为什么要改用通用驱动板,,,

网友:
是啊,驱动板和高压板有什么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过高压条改过可以用,但关机屏还会光,并且三星是13.5V电的不到5分钟就烧了我一块高压条。现在就想全换了

网友:
13.5V高压条可用,建议再换
一直亮说明你开关控制没找对
还有2025理论上支持22宽的,建议用NTA91
非要用,我也可以传一个,把你主板的程序读出来传给我,就给你2025 22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