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300-51AP电源不启动

楼主(2010-03-01):
有一台航嘉HK300-51AP电源,故障原因:绿色线对地短接,风扇只是动一下子就不转啦。请教如何修理?

网友:
看置顶帖“风扇转一下就停”的案例。天天都是你这种问题,没有多少人会先看看前人的经验总结。

网友:
测后面的整流二极管.一定有一个坏了.

网友:
动一下就停了,那是保护了,不是有过压、欠压、就是有短路

网友:
这就是后级保护了。慢慢查

网友:
查5SB电路呀

网友(2010-04-01):
上面好多贴片元件,找不到线路图。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