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复位信号灯不亮

楼主(2010-03-01):
主板PCI  PCIE复位都无电平输入 测试复位排针有3V电压PCI14脚也有3.3V电压  A15脚0V。 B16脚也有时钟信号1.6V  短接复位排针PCIE PCI 都无电平信号输入跳变  CPU 就不知道了因为没有假负载 内存复位没查 时钟没查 因为难找 DDR2 的内存  本人觉得南桥挂掉的可能性很大 请那位高人给点指点

网友:
PCI A15脚0V PCIE11脚0V
PCIE 13 14脚有1.6V时钟信号

网友:
看所有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PCE 14脚是南桥的待机电压3.3V,不可能是1.6V

网友:
PCI 14脚 是3.3V啊 我写的很清楚呀 请楼上的看仔细哦

网友:
怎么没人高人来回答我的 我还没搞懂这个问题呢  另外在说下 在南桥旁边很多电阻对地值才11   是不是桥挂了  跟第8脚ATX灰线有连接的元件对地直都偏低才20多左右.

网友:
电压都正常?示波器有吗? 时钟发出信号了?

网友:
测试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上的都是来打酱油的吧

网友:
电压、时钟、复位,这是个流程。建议查各个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