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I插U盘死机

楼主(2010-03-01):
我今天接到一台IBM R60I外接U盘死机插鼠标一切使用正常插U盘外接光驱等其他设备就要死机!请高手指教
U盘

网友:
应该是USB控制电路问题,鼠标需的电流比U盘要小一点吧。

网友A:
换南桥吧 换了在说

网友:
测供电正常不,数据线打下阻值,我觉得供电不稳定可能性大过南桥

网友:
供电不足 你插U盘时的同时 侧其它U口的 供电看低不低

网友:
这个和南桥应该没关系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出来说一下吧

网友:
大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修好了``更换南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