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显示器改通用高压板

楼主(2010-03-01):
以前客户不要19宽屏美格显示器,故障现象是:开机闪一下就灭了。今天没事拿出来拆开,换上通用的高压板,只接了12V,5V,GND。接上灯管,可以亮。但是不能关。不知道怎么改了。

网友:
应该是 12V  开关,和地线吧

网友:
现是这样的,这个5V我接到通用板的开关上面的ON上面了,现在是一插电就亮,不能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