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 电压有540V? 已解决

楼主(2010-03-01):
请问显示器开关电路中, 220V 交流电压 经过二极管整流堆  加压到滤波电容 电压有540V左右

整流堆 到 滤波电容 之间还有个元器件`  是热敏电阻还是限流电阻

只有21欧   !~

注意: 如果是正常的。?  滤波电容 上面标写的耐压只有400V

谢谢,谢谢! 解决了`   不知道是表笔接处不好`还是什么。。。 我重新补了焊。。。
现在电压正常了`  315V左右了```

网友:
你的万用表可能坏了或者放错档位啦,540V加上去估计那个电容已是一炸弹啦!

网友:
换个表测一下。是NTC热敏电阻

网友:
楼上的! 谢谢``` 我的表是新买的,!我量其它的直流电压 都很准的`

我去配件店里,那个人说是限流电阻! 搞得我一头雾水!

请问!~热敏电阻 的阻值在21欧左右`是正常的吗?

网友:
我感觉你是不是说的消磁电阻,这个电阻2脚的是21欧姆,3脚的是18欧姆
540V肯定是你量错了或者本身是你的表就有问题

网友:
楼主黑笔接的是哪里?不会接到显像管的弹簧或者是低压部分的地线上吧?应该是接电容负极才对

网友:
是可恢复热敏保险,电流过大后也会烧掉开路

网友:
300V左右才对.

网友:
不可能有那么高的电压,,,你换个表再量一下

网友:
谢谢,谢谢! 解决了`   不知道是表笔接处不好`还是什么。。。 我重新补了焊。。。

现在电压正常了`  315V左右了```

网友:
测量电压过高,一种是你的接地点有误,还有一种是你的万用表在换档时没有准确到位,重新换一下档就可以了。
如果你确认那个电阻是串联在整流桥到滤波电容的电路中,那就是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主要作用是防止通电瞬间大电流对开关电路的冲击,通电后它会发热,阻值会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