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宝不开机

楼主(2010-03-01):
我刚接到一台联宝的笔记本不开机。待机0.04,按开机后升到1.2左右停了。3S后风扇也不转了。。。。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什么见解。帮小小弟。谢谢
内存板载有的

会员19958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问题写清楚点  能触发电流到1.2, 测试过是当在CPU ?还是当在内存?  还是过了内存?  要区分清楚,把思路理顺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