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EC VY10F 无待机MIC 2951发烫

楼主(2010-03-01):
今天接一二修本,型号NEC VY10F,不触发。拆机测按键无电压(0.3V)。后发现MIC 2951汤手,换掉后,还是烫手。
电源管理为 SC 1484,无3.3V无5V。感觉像MIC 2951后级短路。断开后级,MIC 2951不烫手,且有3.3V输出,查了下后级一处接H8S/21108V(键盘开机芯片),一处到南桥背后电容处。拆掉H8S\21108V,还是烫手,MIC 2951输出0,3V,现怀疑南桥坏,(可摸着不烫),手上无BGA设备,无法拿掉。请各位师傅看看是南桥坏还是别处有问题?先谢谢了!

会员19958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可以烧啊   知道烧吧   MIC 2951只能输出150MA的电流,后级是感觉不到发热的。

网友:
楼上所说的烧是吧电压加到芯片后面

网友:
我记得NEC3/5伏是开机后才有

网友:
谢过各位师傅,
我现在就想知道2951的后级接了哪几路设备,有没有南桥?最好有张图纸

网友:
有没有修过此机的师傅出来讲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