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请教里面的高手 旧DELL笔记本显示跑3A不动了

楼主(2010-03-01):
新手求助!请教里面的高手 旧DELL
笔记本
显示屏已显示但跑3A不动了 我该在那里下手啊!谢谢 非常感谢里面的高手赐教!
笔记本

网友:
不是亮了吗?晕~

网友:
内存不好,也会这样

网友:
桥的问题较多,或是EC刷一下。

网友:
不是,朋友你是进不去系统吧,把你要求救的事说出来,

网友:
楼主要把鼓掌描述详细及准确一点,大家才好帮你判断支招啊。

网友:
是不是检测的时候,死机在LOGO处,请说清楚,这样的情况,用最小系统法测试,去掉所有外围设备,换换CPU和内存看

网友:
内存我换过很多根了没有

网友:
每次开机显示器上的白条只走五分之一就停了 是笔记本 没有接外接设备 只有一个主板内存加外接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