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偏色

楼主(2010-03-01):
7彩虹 7300GT 一块偏红,一块偏蓝
这个问题是GUP问题还是显存颗粒问题啊

网友:
这种情况,建议加焊一下在做判定。

网友:
搞清楚,看到底是偏色还是缺色。不妨洗测下RGB

网友:
加焊前还是先检查下从,信号头出来的阻值是不是正常然后,在检查有一个小IC(门电路)然后在加焊

网友:
应该是核心内部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测试VGA口红绿蓝阻止一样吗,如果一样,连接的电感有无坏损,还不行就跑线,看看GPU下面的3个小电感有没有损坏,如果还不行就是GPU问题l了。加捍下试试,同时注意DVI接口骗色吗,如果他也偏色那绝对是GPU问题了,

网友:
不花屏的话 是核心问题
虚焊或者核心损坏

网友:
建议使用另一接口

网友:
检查三基色对应的三个电感的对地阻值,若没问题,就加焊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