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6000不拚网

楼主(2010-03-01):
内容进系统后,插上网线后,本本不联网,先刷BIOS,不过,换网卡,任然不过,没辄了!有没有高人说说该怎么测,怎么修?系统是好的

会员19958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网卡隔离芯片换过没有  就是那个线圈。能找到网卡不能上网的一般那里出现问题计较多

网友:
那个换过了,还是不过

网友:
网卡一般是连接方式是:网卡接口-网卡隔离(一般是8条腿或者6条腿的)-网卡芯片-南桥,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先看网卡隔离的网卡接口那边有无电压,然后测另外一端,我侧过和网卡连的那端的电压是1点多,不到2v的,要是没有电压就测下网卡的工作条件满足不,要是不满足估计就要换南桥了

网友:
为啥要刷bios?首先要测试12,36这两对脚所连接的耦合线圈是否正常,在测试次级的耦合线圈是否跟网卡连接正常,2网卡的供电,时钟,和复位信号3,更换网卡4,是否系统里面将网卡禁用5,能否排除网线和网线掐的是否正确,还有最不可能的就是南桥的网卡接口出问题了

网友:
刷BIOS 有时可以解决不能上网  你测过网卡晶振工作状况么

网友:
开机的是如何测晶振是否工作、是否是好的

网友:
千万别是接口接触不好啊

网友:
能检测到网卡,说明网卡是好的,看一下网桥是否虚焊

网友:
按照各位的提示,一路测下来是掉件了,太对不住大家了,故障解决了

网友:
有没有试过把bios的版本刷低点?

网友:
掉了什么样件,能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
你有没有测过集电器阻止啊

网友:
掉的啥件 可否发图出来看看

网友:
一步一步来,先看网卡的工作条件及电压,有无25M晶振,测量下线圈内部有无烧断。还有就是LAN ID芯片和南桥了。

网友:
内容板交了,是虑波器附近的一个五角IC,急着交板,没看型号

网友:
很是郁闷,我也碰到这样的情况,不过还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