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无法开机

楼主(2010-03-01):
旭日150待机电流0。08,开机无任何变化,电流没有反应。请教高手,请问是哪里的问题,请高手指点。谢谢

会员19958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不想查信号 就直接换EC  换了不行再换南桥

网友:
感觉有点轻微短路,建议按流程测待机测试点,3/5伏,开机按键,晶振,然后跟据结果进一步查

网友:
旭日150有通病的,可以先加焊下cpu电源管理芯片试试那

偶遇 -2 别误导!

网友:
待机电流有点高吧

网友:
像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加焊下 ADP3205

网友:
一般这机器就是CPU供电芯片有虚焊现象,拿来我们加焊一下肯定好了

网友:
他这个是电流太小,应该不是cpu供电芯片问题,这个问题电流应该上到0.5以上。

网友:
我以前出现过做南桥没下CMOS电池,电池没点了,通电就是这情况

网友:
你的现象因该还是短路。正常 待机电流是0.05   如果有时亮有时不亮就是ADP 3205 虚焊,不过你的这个现象查下待机电压都有了没有

网友:
加焊cpu供电不行的话看一下电源接口附近有没有短路的,最后换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