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N440 进水维修

楼主(2010-03-01):
2010年2月27日接修一台联想旭日N440笔记本电脑,故障现象为进水后无法开机。机器是个二次维修的笔记本电脑,拆机后发现,该机器的南桥芯片,开机芯片,电源管理芯片均被维修过,将这些芯片归位后,处理进水处,放入超声波清洗机内清洗后烘干,上电后待机电流0.01A,按开机键后没有反映,测开机键到开机芯片95脚的线路正常,也有电压3.3V,触发后有高低高电压跳变。测EC第104脚供电正常3.3V,后来检查并联的102脚 19脚等电压均不正常为2.3V。看来找到故障点了,WPC8765开机芯片的脚比较密集,共128脚,将102脚和104脚供电线飞线连接后各脚电压均正常。插电后触发开机。上CPU内存后亮机,熟悉的LENOVO开机画面出现在了眼前。
  总结,其实最早问题就是这样的只是第一个维修师傅缺乏相关知识,才会对板子乱下手的,找到故障点以后一般20分钟左右就可以将笔记本主板修好。
     郑州同心笔记本维修中心 张建原创

网友:
楼上的哥们,你在郑州吗?我有一台COMBAQ N610C老式笔记本,加电不触发,我现在改行了,不弄IT了,也没有笔记本维修工具,回头拿过去你帮我看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