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00z 开机不显

楼主(2010-03-01):
在修一台5500z短路的机子,原来是网卡坏了。拆了网卡后可开机但不显。诊断卡跑:F3 08。请教问题大概出在那里?
版号:EFL50 LA-2761P
谢谢!

网友:
试试先放电BIOS  和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CMOS电池已经放电了,内存也换了,故障依旧。电流上到0.65A 然后停在0.55A左右。谢谢。

网友:
做南瞧吧。应该是南瞧。。。

网友:
CPU 电压起来没

网友:
没网卡在上面有些机子不能显示的

网友:
RE: Acer 5500z 开机不显[已解决]

换上网卡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