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山寨上网本板上标注J7 VER:B求助

楼主(2010-03-01):
山寨上网本板上标注J7 VER:B
进水山寨上网本进水二
手机
没有
原理图
无从下手忘见过这样的指点一二
有一个应该是南桥芯片叫NH82801GBNM
IO是KB910Q
CPU凌动N270
945芯片组
手机拍的图片不是很清楚不好意思了
手机

网友:
你现在的故障现象是什么?是不开机还是不上电?

网友:
故障现象为不上电!

网友:
查触发电路,主要是ec 南桥

网友:
你有这款板子的话就联系我吧976724024
jumper0516

网友:
先排除短路的再看看EC和南桥

网友:
首先就是检查的短路,测量滤波电容没有发现短路现象,现在就是没有芯片资料
8604 4435B 4914B 4800B
这些芯片的资料没有,哪位有啊共享下
谢了

网友:
没有人有这些芯片的资料吗?
我在网上一个芯片的资料都没搜到!
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