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915主板屡烧CPU

楼主(2010-03-01):
接到一台主机,双敏915主板,金士顿521内存,P4 2.66CPU,7300SE显卡,杂牌电源,通电后,风扇转一下就停,以为主板有问题,量12V不短路,换cpu好了。过了一个月,问题又出现了,CPU又烧了,请张大师帮忙!是电源的问题吗?

网友:
测量一下CPU供电电压,再就是散热不良的话,也会烧的.

网友:
电源换一下,不一定是电源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或是散热不好。

网友:
散热不好,换电源试试。再个就是CPU寿命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