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东芝M203,没遇到这个现象,还望高手出招,告知维修 ...
有台东芝M203,没遇到这个现象,还望高手出招,告知维修方向

楼主(2010-03-01):
故障现象为:用电源的话,只能跑xp没任何问题,换装vista 或者win7都出现花屏现象,如果是用电池,XP,vista,win7都能跑,不会出现花屏现象,不懂怎么弄了,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下,先谢过了
win7

网友:
看下NEC大电容吧

网友:
修过同样问题,换NEC 大电容搞定。

网友:
这鬼电容真难拆,谢谢楼上的2位,买也要点时间才到货,想问问,拆掉那个大电容还能点得亮吗?

网友:
不用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哪个电容也可以不用拆,在旁边和背面都补2个330电容,也可以。 位置都有,出厂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