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供电慢慢升高上管很烫 求助灌水者勿入 小心被扣分

楼主(2010-03-01):
今天接到一JETWAY 的P5ABG 主板 就是 775的啦~!说是cpu座子断了根,以前修过 客户反映用了几分钟就开不了了。再拿回去修就说CPU 座子断了针。。不修了 后来 朋友介绍才拿到我这里(啰嗦)。。确实断了根。。。换了775的座子(775针座)可以上电了 。。。
      晕。诊断卡就亮了 几个灯 没跑码。。过了几秒。。跑了 。。。我还以为好了也。。郁闷结果客户说上次修了 就这样 通电了要等几秒才跑。。点复位。。重跑一下马上掉电。。。过几秒有自己跑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哦  。。。测试发现NB 供电只有1.1V多点 。。。换掉供电MOS 管上下都换了。。。。开机。。。一次来了 。。。没高兴到几秒发现下管在冒烟。。。马上断电。。。汗 。。什么状况。。
摸了一下 差点烫个泡(以前被烫够了 。。现在都小心点了 。。。)  等冷了 再开马上测是 NB 供电 先是 1.5V  然后 迅速升高了 。。。下管又冒烟了 。。。这是怎么了啊 测试了周围的小电阻   电容都换了 还是那个样 。。怀疑是 控制IC W83320G  不良了 。。。。找了 好久 都没找到 手头确实没有那个东西了 。。。
       想请问一下高手们这个东西(W83320G) 可以用其它的 代换不 。。。。。小弟先谢过了 。。。

网友:
1.5V对地短路。。孩子~

网友:
你说的这个控制芯片。我们的店铺有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月饼老师,这要打阻值测试? 1.5V短路?之前有搞过P4P800,打阻值,都是在60~70欧姆之间,不知道是正常的吗?南桥后来被我搞到炸掉,南桥的1.8V供电被拉低出不来。
难道楼主的问题是北桥内部短路故障?
还是W83320G失控,导致管子烧掉?

网友:
你说过一会跑,那么跑之前是显示代码?这个很重要。另外就是跑能跑到多少掉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跑之前没代码 数码管没亮的  只是那个 诊断卡上都有的 那个灯  通电就会亮的那个 全亮了  都是 什么 12V  5V 3.3V SB 之类的
跑到 C1 也或者是 E0 掉电 太快不容易看到
我主要是想 知道有没可以代换  那个W83320G的 芯片 容易找到的 最好了

网友:
内存有短路

网友:
北桥有可能阻值偏小了
引用 网友C:

北桥的 二极体值有 53  应该没短路 啊

网友:
冒烟的拆掉,再量看短路否,如果短路了,你再上还是冒烟

使命召唤 -2 警告

网友:
冒烟的拆掉,再量看短路否,如果短路了,你再上还是冒烟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 就 不用您提醒了 吧 我滴哥~~~~~~~~~

网友:
空载时,北桥烫手吗?,要是烫的话就坏了      供电管烫的话就换IC片

网友:
楼主量下下管的G极是不是和供电芯片断开了

网友:
我说的是内存供电电路有短路

网友:
哦看错了如果是控制IC短路的话测场管G极的对地阻值是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