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不通电,有电流声

楼主(2010-03-01):
此机最初为GPU空焊,重做后发现不开机。怀疑把哪里做成空焊了,试图用手弯着板,突然开机了,这个刚好是GBM的位置,加热南桥,无果。不过此时故障升级了,怎么也开不到。一气之下,重植南桥,还是老样子。郁闷。。通电,自动触发了,测量3D3V_PWR有2.7V,5V _S5只有2.2V,明显听到“唧唧”的电流声。示波器检测3D3V_PWR,通电瞬间电压正常的,触发后变成了像晶振波形的电压。。。找不出是哪里的问题了。。请大家指点一下

DV2000 INTEL 945.pdf

网友:
冒着扣分的危险,再顶一下。。。修得没思路了
EC已经加焊过了。。如果有上电时序就好了

网友:
你的供电条件不满足啊差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