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661 ACER AS5515

楼主(2010-03-01):
回馈基地。。。。。 首发

952.57 K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10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太及时了,刚接1台这进水的机器,正愁没图纸呢,太谢谢了

网友:
3个小时机器终于搞定了,谢谢楼主的图纸,顺带把利用图纸的维修过程说一下
机器故障现象:进液,有待机电流0.02A,按开关无任何反应
维修过程:拆下主板观察,充电芯片PU4,接口JP2,U43,U12等元器件附近均有进液的痕迹,用棉签沾洗板水洗净所有的污垢,还好,没有很明显的芯片或元器件的烧毁痕迹,线路板也基本没有腐蚀,通电,先测PL3,PL4的3.3V,5V正常,再测开关按键电压0.04,肯定不正常,根据图纸ON/OFFBTN#信号通过JP2的13PIN连到D10,测D10的1脚,电压也是0.04V,2脚0.45V,D10的2脚ON/OFF信号1端连接到KB926的32脚,另一端通过上拉电阻R281到3.3V,测R281阻值正常,R281上面的3.3V电压也正常,怀疑KB926问题,断开KB926的32PIN,ON/OFF信号脚电压依然是0.45,这样就排除了D10的2PIN后面的问题,故障肯定出在D10的1PIN了,测JP2的13脚阻值为1.2K,拔下开关板,JP2的13脚阻值变为无穷大,此时插电测量13脚电压为3.05V,将JP2的13脚与GND碰一下,OK,正常开机也正常显示了,断电,再把开关板插上,JP2的13脚电压又回到0.45V了,这下明白故障就出在开关板上了,仔细查看开关板,发现开关板上的JP7对应的13脚ON/OFFBTN#信号除了连到电源开关SW1外,还连接到3PIN的D6上,直接测SW1的对地阻值就是1.2K,拆下D6,还是一样,拆下小开关SW1,测PCB上的开关脚阻值就变成正常的无穷大了,再测SW1的1,2脚和3.4脚之间的阻值也是无穷大,重新将SW1开关按钮用风枪焊上,再将开关板插回主板,通电,按下SW1,好了,机器启动正常
总结:进液时部分液体贱到开关SW1造成SW1轻微短路阻值下降,引起机器在待机状态下开关始终处于闭合状态,用风枪吹SW1后短路现象消失,机器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