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4奇怪故障

楼主(2010-03-01):
今天接到一个MP4.。客户说是摔了的。。但是能开机。。。开机后。。里面的电影RMVB格式的电影看不了。《以前能用》但是,,TXT电子书能看,,然后我接上电脑。。。可以认盘。。但是我重新往MP4里面考文件的时候。。当时显示的的有。。但是我把数据线关掉后。再接上。。发现我考的东西不见了。。。也就是说不能保存了,还有一点。我在放电影的时候,上面提示无法播放。。然后退出的时候。发现屏幕就出现花屏了《有的部分好像显示不了》。我试了几次。发现只有在放电影的时候提示放不了后再退出就花屏。。别的都很好。。我打开后。。我把里面的二个芯片焊了一下,。开机还是一样,,这是哪坏了。?还请大侠们教教。。。。先谢过了。。

网友:
。。。哪位大哥给点意见啊。。。急啊

网友:
初步估计flash芯片有开路。

网友:
加焊一下闪存和主控芯片,再刷一下固件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