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问题

楼主(2010-03-01):
精英c61主板延长线接的无线网卡一会禁用一会启用,不接延长线没问题,我的848主板的机子接延长线没问题 笔记本也没问题。谁教我该怎么弄

网友:
你的延长线是接的前面板还是后面?
要是前面板就是供电不足

网友:
前后都一样  是供电不足 需要换哪个件呢大点 的电容吗

网友:
1、线太长。
2、线材太细,不合格。
3、USB供电不足。

网友:
供电不足吧。

网友:
有效长度为5米以内,还有USB供电要用5V     5VSB不行

网友:
肯定是供电不足同一条线另一台机没事

网友:
供电不足 换线

网友:
找一条两个usb口供电的一usb口输出的延长线试试

网友:
排除法,换电脑试,一样情况的话就换线,不行就换网卡,就这三种问题,很好搞定的嘛

网友:
应该能确定是供电不足,跟线没有关系,USB供电有5V和5VSB,一般扳子都是默认是取5VSB电压的,基本可以确定你的电源5VSB供电不足,直接换个好点的电源试看,或者把USB供电跳线跳到5V主供电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没有跳线电源已换高功率,现在把usb旁边的电容从6.3v
1000的换成2200的了现在后边没问题了但有一个口没法用了

网友:
排除RP问题之外,会不会是风水问题.

网友:
都不是,是技术问题。

网友:
换个粗点的延长线,又可能是线太细了,供电不足

网友:
继续顶 换多大电容合适呢 高手出来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