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吊上不亮,在下边放着亮

楼主(2010-03-01):
新遇一投影,吊上之后就不亮了,在下边检测没问题,可过一会就不亮了,不知什么原因,有知道的请指导指导,投影为东芝S-30

网友:
拆开看啊,温控、保险等等。一般DMD机器色轮出现问题的比较多

网友:
LZ我肯定你的哪根电源线估计没有接触好的原因。。。。

网友:
接触不良故障,仔细检查电源线,接头。

网友:
在下边检测没问题,可过一会就不亮了.此时电源指示灯、LAMP指示灯亮不?不亮检查电源。亮检查一下是不是风扇出口脏了。用多长时间了?

网友:
说得太简单,没法判断

网友:
我简单分析一下原因的,,该类故障好像是:
由于挂上去后 温度比下面高,由于温度的问题导致不能亮灯。

如楼上所说 还是考虑散热和供电的问题。

网友:
先拿鼓风机吹吹再试吧

网友(2010-04-04):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不好判断

网友:
是不是接插头没接触好呵

网友:
或者空间散热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