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50外接显示器正常屏不亮

楼主(2010-03-01):
东芝m50独立显卡版外接显示正常,黑屏,加焊显卡还是黑屏显卡板接口也加焊了还是黑屏,测试屏供电没有,主板接口也没有供电,没有思路了,到底是那的问题啊??????

网友:
查查屏的供电是谁给的,或飞个3.3v给屏供电,看屏亮不亮。

网友:
屏供电没有怎么会有显示呢,查主板屏线接口附近的保险电阻看有没有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