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1):
开机掉电,用手按住cpu或北桥就能亮,用一会就死机,cpu北桥都加焊了还是一样,不知道是哪的问题啊????
cpu
掉电

网友:
你看电流时到了多少掉的

网友:
有时候PCB本身不良导致的,

网友:
cpu或者北桥是压哪个都能亮还是两个压其中以个才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