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PE主板开机故障

楼主(2010-03-01):
今天修一块宏顺845PE主板,故障现象是接电源后点开关键无反映,但是把开关键的其中一根(高电平的那根)与旁边的复位插针短接一下就开机了,开机后一切运行正常。初步断定应该是开机电路的问题。
首先测量开关排阵短接时发现电压有跳变。按照惯例直接换I/O,W83627HF更换后无果。心想再测量一下开机条件吧。呵呵,一测发现问题。发先PCI槽内待机电压3.3V才1.2V,于是在板上找1117。发现这个主板的待机电压不是通过1117转换来的,跑电源的紫线后发现该板的待机电压是通过内存槽旁的LM358控制。换358后待机电压恢复到3.3V。连续点开关开机几次都没问题。该板修复。
因此啊,修主板一定要先简后繁。不能凭经验直接动手。养成良好的习惯这样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好啊,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