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0-03-01):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DELL 1420的机器,说是进XP蓝屏。进不了系统,进WINPE也蓝屏,最后换了个其它主板上的硬盘,可以进系统了,于是给客户说要换个硬盘,换了个250G的硬盘,但做不了系统,以前有遇到过1400的机器,也是做不了系统,不知道DELL的机器换硬盘之后是不是做不了系统呢????
进不了系统

网友:
我遇到过DELL 1420的机器,用一段时间后蓝屏,这个机器用的是T7250CPU,内存,硬盘,主板都换过都不行,最后把CPU换了,问题解决 。不知道您这个是不是CPU的问题,您可以换个试下。

网友:
遇到过此机器此故障,狂压显卡数次,无效。建议换下CPU试

网友:
用xp 的盘装系统,需要改下主板bios中onboard devices 下sata operation下的AHCI改成ATA就行了,用chinafixp3 和vista 装系统不用改,可以试下

网友:
我有台联想旭日120的,装系统一半就蓝屏。换了内存,CPU,内存,硬盘,都不行。

网友:
直接加焊显卡吧,修过几台了

网友:
进系统蓝屏总该有个提示、有蓝屏代码吧?光说蓝屏也不好说是哪里的故障那

网友:
可能是BIOS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