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00M 的喇叭不响通病

楼主(2010-03-01):
算上今天接修的700M这个是第18台一样故障的本子了,都是喇叭无声。故障原因是右侧屏轴处的喇叭联线断路,由于采用的普通线材柔韧性不好,长期开合导致线路断裂。从新接上就Ok,最好用软线连接,能根除此故障。
通病

网友:
不错这个喇叭线很容易断,主要原因是线材太硬时间长折断,换个软线就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