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棘手LG液晶显示器!故障!设置分辨率·屏闪

楼主(2010-03-01):
LG的夜景。桌面设置为1024*768闪的快·
设置为22寸标准后。几乎不闪。 请高人指点

网友:
先看VGA线缆.然后驱动板..然后屏线 逻辑板电源 肯定是有共频干扰的地方

网友:
检查驱动板供电,重新刷驱动程序,如果是外置适配器电源,先换个电源在说

网友:
多大尺寸的。

网友:
电源是内置的,直接220V电源插进来的。。。

网友:
22寸的 宽平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