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坛有修数字表的吗?

楼主(2010-03-01):
我的XB-2001数字表,开机差不多是全显,有没有人能修呀?

图片怎么传不上呀?没有超出限制呢

网友:
估计没有人可以帮到你,唯一帮到你就是生产厂家.

网友:
你尽量把你的问题写出来。大家都会帮你的。上不了图是不是你用的是IE 7或者更高版本的浏览器呀。

网友:
就是如图这故障,我对表不熟悉,没有拆开检查,所以没有更多的信息提供给大家。

网友:
拆开看看呀,这个档次的表多数是7106芯片。如果不是软封装的就换一片吧。

网友:
这表烧了主芯,一块表也就100以内。

网友:
不是 什么贵东西,看谁不顺眼就砸他

网友:
看样子  贴主  和这表是有感情了

网友:
是呀,这表跟我好多年了。出问题有一段时间了,舍不得丢呀

网友:
拆了看看啊,不拆怎么知道怎么修

网友:
换一块A/D转换芯片吧

网友:
楼主按照大修说的做一下。拆开先看一下接触性以及可目检性怎么样。然后考虑换一下芯片。

网友:
应该是主控芯片坏了,表又不是人,更不是老婆,改换就换。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本人修过万用表,但都是好的表才修,像这种表要是用ICL7106的,TIP封装就换一下,要是软封装的,就丢了吧,耐压没有TIP的高。不耐用。

网友:
先拆开练练手  练坏了  换新地

网友:
去买个新的拆件换上去就得了

网友:
我的表今天刚也发生这样的事 !我也以为是IC坏了 但把液晶拆了再装上就好了

网友:
LZ估计你拆下来  再装回去就OK啦。。哈哈      估计这个表起码使用了4  5年了吧?

网友:
修了也不准了,还不如换一个。

网友:
我的表掉在地上摔了.
开机后显示乱码.
还以为它光荣牺牲了呢
拆开再装上就好了.

网友:
这种芯片我正好有一片....掏宝买的....

网友:
拆了,装上去也不行的。差不多有那么多年了。

网友:
这种芯片我正好有一片....掏宝买的....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是44只脚的。

网友:
我们做维修的感觉就是垃圾当是宝贝.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把时间拿去做其它事情可能已经赚到买N个表的钱.取舍

网友(2010-03-31):
换个芯片去吧..如果不是摔的,换了,找个好的表校准下..

网友:
我一块890十几年聊修了好几修有感情舍不得扔,换一块7106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