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是好的,为什么上了775CPU假负载,主板诊断卡复位灯却是灭的?

楼主(2010-03-02):
今天买了一个775假负载,为什么测试的时候主板诊断卡的复位灯却是灭的,根本无法测试主板的时钟和复位,(主板是好的,换了多款型号主板测试)难道CPU假负载是坏的吗? 我用的是俄罗斯诊断卡复位灯一直亮才正常的,谢谢

上真CPU,主板诊断卡复位就亮了。

网友:
复位灯灭就表示复位正常啦,如果复位灯一直长亮才不正常呢?

网友:
复位灯正常时闪一下就灭了,如果是长亮就不对了。

网友:
是有的主板上假负载工作不常,上真U才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
同意楼上那个的说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俄罗斯的诊断卡,复位一直亮才正常的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正常啊  一般cpu上去 复位常亮不正常   假负载上去 不良不正常了

网友:
换一个版子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