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夜修复HP DV1000 CT6 耳机有声音喇叭无声音一例

楼主(2010-03-02):
HP DV1000 CT6主板耳机有声音喇叭无声音维修一例:首先测耳机口45脚不通,正常,耳机拔出一半听到喇叭响一下,换耳机孔无效,看图纸Q41场管D脚有高低电位变化,怀疑TPA0312不良,换后故障一样,分析图纸,耳机孔还有一路SENSE-PORT-A-R#送到U201脚,当测得4脚在插耳机时有低电位输出,当拔开耳塞变为1.8V,而此时测得声卡3940脚无音频信号输出,应该就是这里的故障了,当声卡的SENSEASENSEB引脚为高电位时声卡无输出,而这两个信号由U20 4脚经MR192SENSEA声卡的4142脚,维修到此,怀疑U20损坏,由于手头无料板,故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我人为的把U204脚飞线到地线后久违的喇叭声音终于出来了,插耳机声音也正常,喇叭不响。拔掉耳机喇叭响了,故障排除,机器修复。查资料发现U20型号为AHCT1G125,不懂是什么零件,像是几个非门串一起。图纸论坛有,U20资料

网友:
修好机器精神爽啊,可以睡觉去了,呵呵

网友:
顶!跑信号线的功夫实在是了得,又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这种问题准备给客户报多少钱啊?

网友:
好像通病是那个三极管容易坏吧,

网友:
既然4脚直接飞线过去有 用,说明u20是好的,那可能就是进过的路线上出了问题, 楼主能解释下嘛?

网友:
我的感觉居然耳机有声音,应该不像是u20不好,我也怀疑是别的线路,可能还是插口那边的问题!

网友:
有钱赚肯定有精神嘛!呵呵!

网友:
12点还在修 学学精神

网友:
我也觉得那三级管特容易坏

网友:
修好了收到费用就是胜利

网友:
钱不多啊,才100多。反正U20 4脚是低电位声卡芯片就有音频输出了。

网友:
晕100多也有你的 精神可嘉

网友:
应该是U20坏导致芯片一直以为插着耳塞。

网友:
楼主不错  谢谢你呀   今天看你的帖子   修好一台    不然我也要搞半天

网友:
看来我的帖子给你带来了方便,飞条地线到U20 4脚搞定。

网友:
高手啊,长见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