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马上给分!!!开关变压器后级跟前级 电压 怎么测量?

楼主(2010-03-02):
1:开关变压器后级跟前级 电压 怎么测量?

2:开关集成电路 电压 怎么测量 (5个脚的)!

只要说明 黑笔放在哪个脚测量就行了`

网友:
开关变压器的 前级就是300V的地方,也就叫初级,也称热地。
后级就是低电压部分,也就是常说的冷地。
测量前级电压的时候黑色表笔接300V滤波电容的地线,红色表笔去测量各点的电压。测量后级电压的时候,地线就应该接后级滤波电容的负极,红色去测量后级电压
  提示,测量后级电压千万不要将地线接错!前级也是一样

网友:
怎么只有看的`没有来拿分的人???

小弟 理论多`实践少。。。特别是纯屏。。。真的没有修过!~

网友:
1:开关变压器后级跟前级 电压 怎么测量?
答:开关变压前级也就是初级,这部分接220V整流滤波以后的高压测量时以数字表为例:红表笔接整流滤波后的输出端此端连接的就是变压器的初级也就是你说的前级,黑表笔直接接400V电容的负极也就是地。测量这个位置应有300V左右的电压。
      开关 变压器的次级也就是后级,次级经过开关变压器隔离以后地线和初级是不同的地,测量的 时候应该要注意。不过也非常好区分,有些图上直接指出热地和冷地,而有些则没有区分的时候只要注意整流二极管后面的连的滤波电容这个时候的电容的负极是冷地,测量电压的 时候要测量整流以后的电压,前级因为万用表频率跟不上测不出来。测出来也不准确,既然有了电容自然红黑表笔我想就不用我在说怎么放了吧。
    2开关集成电路 电压 怎么测量 (5个脚的)
答:测量集成电路,那么你首先要 准备他的资料,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别说我过于老土这个也是事实 我像没有那个牛X的人能看见集成块里面是什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些理论知识了,也就是要看图了,因为你没有告诉我5个脚的集成块叫什么型号;根据我 多次维修的经验:经常用到的有STR-F6354;  kA5S50765 :   KA2S0680;  DP104CD等,由于数量多资料也不好全部上传,要是需要你在发贴我整理下在给你传

网友:
我也是刚学维修的,请有经验的师傅囵赐教,内容尽量详细点。

不知有没有CRT彩显各个测量点教程,像主板的测量点一样?

网友:
开关变压器前级的电压正常情况下是根据交流市电220V经过整流滤波,大根提升1.414倍,也就是在滤波电容上可以测到311V的直流电压,但实际上往往测得300~320V正常,此电压一路经过降压到启动电路,一路到开关管,一路到开关变压器初级.此接地点可以取自于大滤波电容负极.(以上部份为热地,操作时需谨慎,本人有提醒的义务,没有随后责任的能力).后级各组电压根据设计者的要求,通过改变开关变压器次级的线圈的匝数和线径,可以输出不同的电压,然后进行整流和滤波.现在电脑显示器和电视机均采用冷地,一般参考点选在滤波电容的负极(取负压的电容除外),在模拟电路中,地线往往占用的面积比较大,走线比较粗.在老式的设备中,有采用热底板的,也就是说整个板子上面的地线是相通的,也就是都是热地.这种设备一般外壳可以接触到的金属部份,都有隔离电容存在,打开机壳看一下就知道了.不过这样的机型在现实中已经很难发现了.差不多和电子管产品一样,消声匿迹了!

网友:
2楼版主已经说清楚了,另外提醒你,测热电部分时要小心,注意安全,不要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