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液晶驱动板供电问题

楼主(2010-03-02):
刚进了几块鼎科GM2621驱动板 通用的·!  准备代换坏掉的板子

由于该液晶是块高压一体板,该电源部分给原先驱动板的排线是12PIN的
现在换上鼎科GM2621驱动板,发现通用板上有两个电源接口,一个是12V(什么作用)一个是接高压板!高压板上的脚定义是1.2GND
3.ADJ   4.BKL  5.12V  6.12V

我测过高压一体板上的输出电压,分别有12V   5V
在下现在疑惑的是5V该接哪?

弱弱的问一句,为什么高压板给驱动板供电的这组排线不接,就点不亮?
一开始我以为单独接12V供电那就可以了,然后灯管插好,屏线插好就可以亮了
结果..点不亮

望在座的,路过的师傅,达人,答疑解惑
小弟在这先拜谢了

网友:
多看看帖子吧,你的基础比我的还差

网友:
高压板也是要12V供电的啊,高压板的12V电压是从驱动板上供电过去的!

网友:
驱动板上的3.3V,5V,12V的跳线帽是 跳液晶屏供电用的,一般屏供电是5V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