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激活

楼主(2010-03-02):
在坛里下了个WIN7装上了,就是激活不了,只能用一个月,各位都用什么办法激活的???

网友:
WIN7 旗舰版不是自带的注册软件吗?

网友:
试过了,就是不行。只能下个优化大师了。。。

网友:
用administrator这个用户登陆,如果有隐藏分区的话,先给配一个盘符,然后运行你下过来的包里面的激活工具就ok了,

网友:
我有一个激活的。怎么给你??

网友:
刷BIOS是最简单安全的办法,成功率很高

网友:
不知你下的是否7600版本,如果是网上有激活神KEY,我正用着,的确可以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