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要先插电十分钟后才能开机

楼主(2010-03-02):
第一次开机要先插上电源,这时候是不能开机的,就先放在那里,十分钟后再按开机就行了,然后关机断电,再开机也很正常了,请问是不是CPU供电电容有问题(电容没有一个是鼓的,电源是新的)....搜了下以前的贴子,没发现类似的..所以请教各位.我是刚学的新手.谢谢.

网友:
你检查一下是不是有MOS管虚了?桥附近的爱虚,表现为:引脚发黑。

网友:
加焊过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不能开机的时候先测开机电路

网友:
更换下 BIOS 电池 然后在试验下,如果不行强制开机 试下 还是不行的话 跑开机电路 看看开机电压 是否正常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 BIOS 无电照成 把电池拿下来 如没有万用表 把电池放到嘴唇上 看看是否有电。

网友:
开机电路有问题吧,应该查一下开机电路。

网友:
查一下所有的静态电压所有供电部分及开机线路。

网友:
查一下CMOS电路中的相关电容有没有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