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联想显示器不通电问题

楼主(2010-03-02):
客户只拿来一高压板,我也不知道是联想什么型号.客户说是打雷后就出现这种问题了,可是这板上保险,整流桥,大电容,都没有问题.测量电源部分所有元件,就一个标示为100的贴片电阴坏了,换了后还是同样问题,变压器后无任何电压,我又换了一个8脚供电芯片,PJONK70ZFP三极管,光藕,431三极管后,还是没有供电,不知道这是哪里出了问题,求救。。。

网友:
开关电源主查300V整流。驱动芯片,驱动芯片供电,启动电压 ,芯片的驱动脚到开关控制极的电阻是不是有断路的,再个就是负载有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