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跑码1628

楼主(2010-03-02):
宏基笔记本跑码1628 显示屏无反应 原来亮的 只是换了下壳就成这样了 怎么回事呀 请教下?!!!

网友:
是内存没插好吧?要不动着北桥了

网友:
加热一下显卡看一下

网友:
要么机器原不稳定,要么有接口每插好,要么拆装机太暴利伤了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内存没有插好啊 显卡没有那么轻易就虚的吧?

网友:
北桥,最大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