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笔记本 急急

楼主(2010-03-02):
现在我有台
笔记本
每次到XP自检画面横条那里就停住了 这个一般是什么问题呀
笔记本

网友:
可以先拆外围设备,看能不能进,如果不能进可以看看南桥这边

网友:
有很多方面,系统,硬盘,建议做个系统

网友:
最小系统测一下(只带HD),不行测硬盘

网友:
从光驱引导, 用WIN PE光盘,看能不能进系统?

网友:
上面的还不行就换个CPU试试

网友:
南桥,硬盘都可以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