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60G硬盘用了一年多,竟然全是坏道了,怎么修复?

楼主(2010-03-02):
症状:系统速度变慢,经常死机,有时到开机画面就卡住了,重装几次系统依然是这样,我想应该是硬盘有坏道了,用MHDD软件扫描,郁闷。开头部分最少有10%全是坏道,中间部分没问题,但到90%后也全是坏道。。这样的硬盘还有救吗,如何修复?在线等,盼高手回复。。。!!!

网友:
把前面的10%划掉,把90%以后的也划掉,只用中间的就可以了··

网友:
用MHDD全盘低格试试,我当初有个20G的MATOR就是做不了系统,用MHDD查看前35%都是坏道。低格一天后只剩几个绿道,现在一切正常。祝你成功!

网友:
用专业的PC3000或XLY得工具软件修复一下

网友:
你的机器用的是什么电源?硬盘坏得那么快,先把你的电源搞好再说!

网友:
低格后再看看。

网友:
若修不好 直接分区隐藏掉好了

网友:
跑SF啊
楼主有指令线没

网友:
换一个好一点的电源吧
不然你再装个新硬盘也要出问题的

网友:
刚用一年多就那么多坏道了,电源问题真的不可忽视。我的120G迈拓硬盘用了4年了还没发现坏道,我用的电源是500W的服务器电源。

网友:
到处都是坏道,修的意义不大。

网友:
用3K校准看看

网友:
用专业修复软件 硬盘镙丝是否打太紧啦

网友(2010-04-18):
坏得这么利害,请问硬盘工作的时候,有异响吗?

网友:
先用MHDD修复一下。如果还不好使的话,那就低格一下。要是再不好使,那就只有把前面的一部分空间切割掉。用中间那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