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80用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0-03-02):
用电源触发一切正常,可以充电。用电池不触发。求维修思路。

网友:
测试下电池供电电路有电压没有呢?

网友:
切换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用电池不触发应该好修。先找公共端电压有无。系统供电有无

网友:
适配器开机后能否检测到电池那?如果电池是好的,查充放电电路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