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vdc-X

楼主(2010-03-02):
主板加电后,能运行到一个大X的界面处,再往后面进入不了,有自检的声音,或是进入后,走过这个界面,光标一直在闪,不能进入,有时进到这个位置,还一直有响声,请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在线等待中。。。。。。
主板

网友:
看的有点晕,是进不了系统吗? 换U 和内存试试 基本电压 刷BIOS

网友:
清 COMS 不行 刷BIOS

网友:
考虑引导设置,硬盘. 刷BIOS. 你还是没说清楚故障.最好能截个图.

网友:
有时有自检,有时没有,自检后到一个auas的logo处不往下走,有时是走过这个界面,到一个黑屏处,只有一个光标在闪,不能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