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XR-V3S投影仪开机灯泡不亮,请教 哪里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0-03-02):
新手请教:夏普XR-V3S投影仪开机灯泡不亮,哪里的问题?

情况这样:接上电源,电源灯亮黄灯,待机状态吧,开电源开关,电源灯亮绿灯,机器风扇开始转,上下左右四个键上的灯轮流亮,一圈转完后,LAMP(灯泡)绿灯闪,一会上下左右四个键上的灯又轮流亮,这么重复几次后,机器自动进入待机状态(电源灯亮黄灯),此时灯泡指示灯LAMP亮黄灯,第一次接投影仪的活,没概念,请教这是哪里出的问题?求高手给个维修思路,谢谢!!急,在线等

网友:
这么快就给淹没了,自已先顶一下,继续求解,谢谢

网友:
期待高手的出现
网上找到了一个与此机型号基本一致的图纸,有哪位大侠帮忙看一下,不过太大了,只能分券了,要浪费大家的分了,不过还是值得珍藏的
其中图纸105页有 点灯板 与 主板的信号连接,我量了一下,开机自检时的电压值:(哪位大侠能和我说说这几个信号的具体含义及用途吗)

我看图纸里的检修流程图39页,说是12脚TL1706测试点有0.68V的话要换灯泡,但灯泡看起来不黑,外观也没有什么问题,真的是灯泡坏了吗?灯泡老贵了,吃不准都不敢买来试

网友:
超容量了,明天再传其它的

网友:
是呀,怎么没人顶呀?我手头有一个东芝的TDP-P4的投影机,灯泡不亮,有时亮,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灯泡更换了吗 是不是灯泡的问题啊

网友(2010-04-10):
机子是不是DLP的,清理

网友:
已解决 夏普XR-V3S投影仪开机灯泡不亮,请教 哪里的问题?

前段时间发了一贴,请教夏普XR-V3S搞影机开机自检通不过,灯泡不亮,
原因:点灯板坏,
解决方法:更换点灯板

解决过程:量了一下点灯板与主板信号接口,与维修手册的对应电压相差不多,基本定位在灯泡或点灯板上,可是第一次维修,手上什么备件都没有,原本想买点备件回来试一下,看了一下什么备件都是天价,实在不愿意多买。后来朋友给了个建议,拿到夏普维修站去看看,去了,试好是点灯板故障,回来量点灯板上的零件,能量的都量过了,就是量不出问题,最后就只有一个小模块不会量(上面芯片都是厂家专用的,量出坏也白搭),死心了,淘宝上找了块整块的板子,换上故障排除。按照厂家站报价便宜点,嘿嘿,小赚了一笔(比修两三个笔记本都过瘾),同时也要感谢夏普的哥们,尽管他们可能看不到。

想请教一下各路高手,有没有通用的点灯器试灯泡好坏呢?

上个点灯板的图

网友:
超好的资料啊,谢谢我有一台BENQ MP625也是灯泡不亮

网友(2010-05-16):
跟XR-10SA,内部构造一样吗,,手头上有一个,LAMP灯闪绿,新换的灯泡不亮,

网友:
我来学习下,我没搞过投影仪,谢谢楼主